[求助] 有了解TI工艺的吗?0.35um的

楼主(2013-09-05):
0.5um CSMC 的工艺中 kp=30~40u,但是sansen书上第7页 0115 给出的0.35um标准工艺中 kp=300u,kp为pmos管与工艺相关的参数,两者差距这么大?那么TI的工艺kp有朋友知道大约为多少吗?3q

楼主:
别的工艺呢,别的0.35工艺的参数能给个参考吗?

网友:
以前粗略算过的0.5um工艺参数

CHARTER

nmos K=1.3e-4
pmos K=  4e-5

UMC

nmos K=1.1e-4
pmos K=3.7e-5

至于TI的工艺,可能好20%,30%,不知道。。

网友:
实际没有这么大的差异  两个数据其一必有问题

网友:
一代工艺一代模型,线宽一样的 参数应该在一个数量级

网友:
这些国外专有的工艺厂有时真的觉得会性能高些。
例如bandgap,都是PNP管做的,但就是换遍了工艺在TT情况下也调不出零温度特性。
一样是CMOS工艺,但跑下PVT发现有些管子会亚阀值漏电影响性能,但原工艺不知道会否这样,
有些参数随MOS VTH温度和conor变化大得吃惊,但原来的设计就是这样。。

网友:
嘿嘿  楼主在抄ti的片子

网友:
抄片子抄的也太仔细了。还是按照自己工艺调试吧,抛弃掉TI的工艺自己做,参考结构就行了。当然有些结构式依赖于工艺或者说这个工艺采用这种结构,不过我觉得这种情况很少很少。抛弃所有,以我为主。

网友:
建議要學會自己設計分析電路 抄不是長久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