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alibre lvs文件编写的问题

楼主(2013-09-05):
请问一下各位,在calibre编写lvs文件时里面有width=PERIMETER_COINCIDE.....。在里面的PERIMETER_COINCIDE是什么意思?

网友:
Format : perimeter_coincide(pin-or-layer, pin-or-layer)

Returns the total length of the parts of perimeters on the first pin or layer which lie strictly inside shapes of the second pin or layer.

EX:  W = perimeter_coincide(PGATE, PSD)/2

ref: SVRF_UR of calibre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layer重合边的长度,这是计算MOS的w和l的吧

网友(2020-10-26):
大佬,请问这个函数我可以从哪里寻找?

网友:
计算两个挨着边的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