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argepum这熊样了,想不出为什么了,求解

楼主(2013-09-05):
RT,仿真后一直震荡到高点,在5v附近5%左右震啊震为什么呢,新人求解

网友:
Can you show your circuit?

网友:
曾经我也遇到过这情况,不过我的震到20V附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部分,时钟没贴出来,有一些控制使能信号

网友:
Can you figure out which node in your circuit? VHY ?

楼主:
回复 网友B:

   VHY

网友:
IBM工艺啊,先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怎么看出来的,能指点下问题所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ZOOM一下振荡部分的波形吗?能画一下相应时钟和输出到负载的电流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