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带隙基准温度特性与电源电压的关系

楼主(2013-09-05):
如图所示一个带隙基准电路,仿真结构显示,不同电源电压下,带隙电压的温度特性曲线会变化,想请教为什么温度特性曲线会与电源相关,该如何来改进。

不同电源电压下,tt仿真结果

不同电源电压下,tt仿真结果

网友:
求教这种self biased 来产生cascode偏置电压的方法怎么保证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艾伦书上有详细的介绍,书上是1/4的关系,不过为了保证各种corner下都能工作在饱和区,可以将设得更小些,比如1/5,甚至更小,具体看电源电压留给你的裕度有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是说这个

网友:
你的三张图 分别对应什么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同电源电压下,Vbg的温度扫描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带隙产生核心的两条支路系统不匹配,不同供电电压时引入了不同的offset。。。结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没什么解决办法,或是推荐一种比较好的结构

网友:
记得前面有帖子讨论过这个自偏置环路的增益问题,楼主可以自己先算一算增益大小。相信如果提高电路的增益将有助于改善输出的温漂。如果不行的话还是采用传统的OP来完成这个功能,那样肯定会好。
哦,楼主还可以测一下该电路的PSRR,相信不会太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去找找,很多结构都可以,如果不踏实,把准备要用的结构贴上来,可以帮你看看是不是还有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