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那位大神可以叫我在candence里如何把库文件加进去啊

楼主(2013-09-05):
我想请教那位大神可以叫我在candence里如何把库文件加进去啊

楼主:
跪谢,详细的流程。

网友:
百度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首先要把.BRD文件和封装库放到同一个文件夹里面,文件夹路径不能出现中文。然后点击setup--user preferences--paths--library--devpath、padpath和psmpath三个路径下设置本地路径,添加“.”就可以了。
另外两个相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