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提问】modelsim 仿真FFT 核,出现vsim-3421 错误

楼主(2013-09-05):
软件是,ISE 10.1版本,modelsim SE是6.5
用的是xfft_v5_0的核,直接调用modelsim仿真会出现如下错误:

# ** Fatal: (vsim-3421) Value 1095521093 for invert_clk_doa_reg is out of range 0 to 1.
#    Time: 0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ifft/uut/\blk00000003/blk0000045a/blk0000046f  File: C:/Users/lenovo/ISE/vhdl/src/unisims/unisim_VITAL.vhd Line: 145444
# FATAL ERROR while loading design

然后我用ISE自带的ISIM 仿真没有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有好的解决办法么?

网友:
把库加进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库我加了的,之前仿真过 rom 和 CORDIC ~~但是没出现什么问题啊~~
这次仿真FFT 就这情况

网友:
应该是初始化不当造成的,fft核需要XilinxCoreLib库,你是VHDL调用?你可以在仿真库的目录打开看看你调用的那个仿真模型HDL源码,看看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