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ber闭环buck电路的仿真

楼主(2013-09-05):
本人研二学生,最近在学习saber,在上找了一个闭环buck电路的仿真,自己做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输出就是不对啊。自己测了一下,就是v_compara这条线电压一直为-4.2087895meg。这个meg是什么意思啊,是我前面的放大器设置有问题吗?然后v_control这条线的输出非常奇怪。做DC分析的时候vout应该只是开关的漏电流。可是做瞬态vout电压和DC仿真是一样的。我个人感觉还是saber 的匀速放大器和比较不会使用。还有不是说运放可以当比较器用的吗?那saber中这两个模型有什么区别。我有点晕了。求前辈指教啊!下面贴的是我的电路图,Vcc和Vee没截上。

整体电路图

整体电路图

仿真的截图

仿真的截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上面有错别字。 我感觉是saber中的运算放大器和比较不会使用。怎样才能让它经过频率补偿电路以后的信号和锯齿波信号经过比较器控制buck电路中的开关呢?我感觉原理我能理解,可是为什么就是做不出来啊。

网友(2015-05-06):
mega是兆的意思,比如电阻

网友(2015-06-07):
就是来赚取积分啊

网友:
楼主会用saber做仿真吗?

网友:
楼主可以用saber做仿真吗,想让您帮我做个仿真,谢谢   如果看到的话加我qq好友   670471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