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andgap layout dummy

楼主(2013-09-05):
bandgap  layout中的BJT上盖了dummy metal,会有很大影响吗,对match影响大吗,请教大虾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极管上和差分对管最好不要走线,后仿可能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后仿是没问题的,就不知道流出来会有问题没,感觉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
dummy matel接地还是float?float的话可能会受有静电积累的影响。

网友:
除了4楼说得,top dummy会影响BJT上的stress,影响BJT饱和电流。

网友:
可以画个示意图来看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