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通信有问题,求助!!!

楼主(2013-09-05):
各位大神,问题背景是这样,一块电路板简单来说我用到三个器件,一块FPGA,一块ad芯片,一块音频处理芯片,
pc端I2C访问ad与音频芯片,将两块芯片SDA与scl绑在一起同时访问,音频芯片可以访问,ad不行,将音频的SDA与SCL拔掉,可以访问ad
2. 在可以访问器件的情况下,FPGA里面烧写程序后,访问就不正常了,读出来全为0

求助!

网友:
说的那么笼统,不懂你说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