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电源

楼主(2013-09-05):
(图片)

楼主:
数字后端LVS验证 从ICC导出。v文件,转换为sp网表,在导入calibre做LVS验证,出现如图结果。

网友:
明显的layout中两组电源地线没分开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IOCELL上有PVDD,PGND端口和VDD,GND端口;这两组端口我本来就是要把他们连在一起的

网友B:
你在网表中使用EQUIV试试

网友:
netlist 中没连一起。

网友:
如果确定他们要连载一起,就在netlist开头加上.CONNECT VDD PVDD
.CONNECT GND PGND

网友:
网标里面没连上吧

网友(2021-04-09):
引用 网友B:
你在网表中使用EQUIV试试

请问,您知道 connect 和 equiv 的区别吗?对于net 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