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基准电压和基准电流有必要么

楼主(2013-09-05):
有个小疑惑,经常看到需要设计零温度系数的基准电压和基准电流,保证各corner下都一样,但这样有必要么?
我的理解是,在不同corner下的电路的主体部分的工艺参数都不一样了,保证某个电压与电流的绝对稳定,有意义么?电路的工作状态也不能保证完全一致啊
还请大神解惑

网友:
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个准确的参考电压值或一个参考电流值是不是还是需要一个参考源呢?比如regulator所需要的参考电压,最好是准确而且不随PVT Corner变,不是吗?。。。你想的用参考源去做电路偏置只是应用之一,在特定场合,电路偏置到A*Vref/R电流,的确不一定是最好,但那样方便而且可控性还好了,至少不太受供电电压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