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psrr的带隙基准电路的环路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3-09-06):
这是一篇高psrr带隙基准的论文里的电路图,我自己搭建好电路之后,仿stb,问题出来了:我的电压源加在Vbg这条路上也就是M1和M2的栅极上面,但是似乎仿出来的波特图有些问题。

这是仿出来的stb的波特图,电路图方面,如果没有psrr提高的那一级电路,将运放的输出直接接到Vbg上,这个时候的环路波特图就是很好的,加了一级之后,岂不是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呢?而且零极点也不好补偿?请问是我搭建的电路问题还是  没有补偿好?
请大神们帮忙指点下应该如何改进,上面电路的直流特性我仿过没有什么问题。psrr的话和论文里也差不多得到了很好的提高,就是环路稳定性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牵涉到self-bias 运放,去搜IEEE试试,我记得有篇很老的文章讲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具体该如何补偿能不能指点下?

网友:
顶。。。我看到的一般是单级fold cacode运放,运放输出直接接在VBG上,输出节点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 输出直接接Vbg上  基本上就很好补偿  只需要补偿下运放就可以了,环路基本就稳定的,这样增加一级的话    零极点比较多,不好补偿

网友:
4级的loop,稳定性很麻烦吧

网友:
M8, M9 可以不用吧... single stage opa 就夠了

网友:
论文我也没有,VPN被封了 自己找找吧,这种正反馈的接法很少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面刚做了类似的BG,但是没有M7和M9仍然采用的是固定偏置,此时,增加PSR Enhance级也可以明显改善PSRR,并且不难补偿,个人认为self-Bias运放补偿难度大,并且随corner变化静态工作点难保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这个电路的问题  可能是我没有调好的原因 不过我把第三级的输入管 换成了PMOS    环路就稳定了

网友:
弱问一下,这个提高PSR的原理是什么,我从比较粗浅的角度理解就是如果没有M10和M11,vg直接接到运放高阻输出,那么vg这一点的时间常数太大,导致电源抖动的时候很容易跟不上;现在这样增加一级使得VG节点看到一个低阻抗,并且M10和M11对环路的增益无大变化;说白了就是单纯的从VG这点的带宽改善而论,不晓得这样想法对否,还有就是其他部分对PSR的影响怎么考虑进去,希望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M11是dioder形式,这样能把电源噪声一比一送到VGS端,保持电流不变

网友:
三级 环路 OTA?

网友:
问题1,运放的选择,带隙中对运放增益的要求明显不高,(CMOS工艺的offset 10mv左右)增益做到60dB就够用了。果断放弃两级运放。
问题2,两级运放+补偿支路+BGR core 属于4级系统,稳定性不可靠,反馈端需要认真考虑。果断放弃两级运放。
问题3:PSRR改善的原因,BGR core的偏置为PMOS管,如果栅极跟随VDD的变化,就可以减少VDD的影响,想法很简单,直接用二极管连接,把VDD的传输到栅极。

网友(2015-03-31):
回复 楼主:

   上文提到的文章,下载下来。方便以后的人参考。 A low power CMOS 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 with enhanced power supply rejection.pdf (6.18 MB , 下载次数: 386 )

网友(2015-06-30):
方便以后的人参考

网友(2015-08-08):
mark一下(文章中写可以做到120dB,不加大概80dB)

网友:
回复 17#
感谢分享文章, 银河水晶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感谢银河水晶分享文章!

网友(2016-07-04):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7-08-10):
Capacitor-multiplier frequency compensation

网友(2023-07-18):
想问问楼主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我也准备参考这个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