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根据协议定义一个基带的spec?

楼主(2013-09-06):
最近在看UHF RFID协议,要根据协议设计电子标签的基带,不知道如何开始,请大侠指点。

感觉工程浩大,如何划分各个模块,确定指标,最终可以开始给各个模块写rtl?

谢谢!

网友:
你先要确定你的工程要实现怎样的功能,然后再根据功能设计算法,再根据算法来划分模块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前期的定义工作是需要一点点去抠吗? 公司里一般是什么职位的人负责这个工作,感觉好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是做模拟IC,后来做数字后端,现在转来做前端的事情了,刚开始,能不能推荐点书或者材料,让我能快点上手....

网友:
跟协议相关的要先把协议读懂,然后根据实际的芯片需求,将协议要实现的部分细化到各个子系统,定义子系统之间的接口,然后就是内部rtl实现了。
可以参考一下已有的相关芯片架构,提供一下思路。
第一次做,难了点,这东西需要经验。

网友:
根据功能划分

网友:
这个做过一次完整的通讯系统应该心里有数的,没做过当然有点老虎吃天的感觉,建议看看类似的系统结构。数字通讯基带也就那些东西。

网友:
上面回复的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协议读起来容易,真要实现起来就有太多细节了......

努力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有点像老虎吃天的感觉,谢谢!这个东西(RFID数字基带)一般来说对一个有经验的前端engineer要花多长时间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