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没有什么讲算法之类的好书??

楼主(2013-09-06):
有没有什么讲算法之类的好书??

网友:
数字通信啊

网友:
应该说清楚和什么相关的算法,诸如计算机算法~~

网友:
很多啊,百度下

网友:
通讯的也就是search,信道估计这几个地方算法花样多,译码器算法维特比和turbo都蛮成熟的,不过理解了也大有裨益,不过不同的标准又有差异,选个标准W或者LTE研究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算法导论

网友:
我也希望看看算法书,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