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pt里面实现对外部文件是否存在某特定字符串的判断?

楼主(2013-09-06):
请问各位大虾,如何在pt里面实现对外部文件是否存在某特定字符串的判断?用sh grep "aaa" rpt可以判断,问题是如果rpt里没aaa的话会报error(这个要嵌在脚本内部,不能报error出来);另外用句柄的办法把rpt一行行读进来再regexp做判断自然可以,但效率太低。请问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tcl有一个catch就是用来干你说的事情的
if { [catch {open $someFile w} fid] } { puts stderr "Could not open $someFile for writing\n$fid" exit 1 } 如果操作正常,变量fid被设置成里面操作的返回值,If语句不成立;如果操作不正常,if语句成立,同时变量fid被设成操作的错误信息。这个命令很有用,因为一个普通的tcl命令会因为某种原因的错误使整个程序down,如果我们不想让程序停止,用catch来处理是个好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解决了,困扰了我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