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和ICC中的Target_library设置问题

楼主(2013-09-06):
刚才也看了相应的讨论,Target_library是需要放置standard cell的db,那如果现在有stardard_cell_max.db 和stardard_cell_min.db 的话,target_library 需要怎么设置?为什么要这样设置?

网友:
任何一种都可以了, 一般 用 max 吧, link 时指定timing 分析用 哪种lib

网友:
DC 中一般只使用 max,因为不用进行hold的考虑。ICC当中的话如果使用WCBC的话,需要使用set_min_library同时声明两个库,如果是MCMM的话,则每次单独使用相应的库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BCWC的话,target_library两个库max和min都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