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C滤波后信号这样了。。。。

楼主(2013-09-06):
信号经过电阻后变化这样,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信号使得振荡器无法工作了(这是个流片成功的项目,感觉应该不会错的离谱吧)  电阻前信号
电阻前信号看不清楚,平滑的是想要的电阻前的信号

网友:
不加buffer都是你这个样的。正常,除非你的bgr是输出低阻(在大于osc率范围上),或者非常大的R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信号作为一个OPA的输入,和另一个信号比较,使得输出波动很大影响了OSC,charge pump无法正常工作了,要怎么改呢,仿真的结果太不理想了,时钟成了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buffer或者从bgr入手。以前流片的是不是比这次的频率高啊?你有面积加大RC也行

网友:
才发现你哪个C也太小了吧。不能给个3,5pF?

网友:
能给我说说你这个cp的基本指标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别人做的,没给材料,只是把设计好的update给我们了,电源部分我们没做过……我也是做数字的刚开始接触模拟。要加大电容吗,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呢,怎么加能给个参考的吗,截个图最好了,嘿嘿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们让外部人员做好这个IP给你们的?买的I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另外的一些人,一个团队不在一起,加了电容还是不行,cp输出这样了,应该在2.5V左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不给我我给你搞搞?

网友:
前面有个buffer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被鄙视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起来是参考电压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加了RC,而C又不够大,所以有一点干扰电压就会不稳。。。把原因归于RC滤波后造成的,显得并不太公平。。。前面几位提到明显增大C,或者在RC后加buffer提高驱动能力(或者说降低该节点对地阻抗)应该可以看到改善甚至明显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