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里怎么在core外加row

楼主(2013-09-06):
芯片的左边有一片空间没有pad,所以想在那里放标准单元,但是这空间里没有row,想加row又加不上,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
把core做成不规则的,然后……

楼主:
感觉还有问题,row的左边起始端不应该跟二铝的track重叠,应该在二铝的track的中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remove_track 和create tract来生成新的track。
   不过track只是影响走线,如果你这种情况下不影响走线的话,pin脚都在track上的话,其实可以不用去管。

网友:
只能用多边形block了

楼主:
这个地方还不如ast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