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各位Formality中的unread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9-06):
我用Formality做RTL_to_netlist的比较,最终结果是pass,但是发现有很多REF和IMP之间unmatched的unread points
,我这个设计中调用了模拟的ip库.db,也是用标准单元库.db,综合后这些肯定是BBOX,想请问各位一下,一般做FM的时候需不需要设置set verification_verify_unread_compare_points true这个命令呢??是不是我这个结果还不算真正的pass??

网友A(2014-01-17):
貌似verify通过就OK了~

网友(2023-06-16):
https://comp.cad.synthesis.narki ... /formality-question
按照这个解释,这边查看了自己跑出的unread points 对照逻辑查看很多是没有用到的寄存器或者一些寄存器只是对数据打一拍直连到其他地方使用中间没有任何逻辑的寄存器,需要自己查看下
跑完后在命令行输入 report_unread_endpoints -all > ./unread_points.list 可以导出unread points到unread_points.list文件,可以跟rtl对比查看

网友(2023-12-07):
引用 网友A:
貌似verify通过就OK了~

对对对,最后需要加一个verify,不然会有不过的,verify工具应该进行了进一步的处理计算,看verify的时间还挺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