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 論文 无线充电 類的資料

楼主(2013-09-06):
基于RFID技术的无线充电系统研究
http://www.docin.com/p-457098559.html

AND

Wireless Power Transfer for Medical Microsystems
AND
Wireless/Contactless Power Transfer

AND
Wireless Power Transfer (River Publishers' Series in Communications) [Hardcover]
FIND
Wireless power transfer - system description  => PART1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03467&highlight=Wireless%2BPower%2BTransfeR

富達通無線充電事業部經理詹其哲表示,手機用低功率(5瓦以下)無線充電控制IC開發商,大多投入WPC制定的Qi標準陣營,包括德州儀器(TI)、飛思卡爾(Freescale)、愛特梅爾(Atmel)及IDT等大廠均已陸續發布相關方案。富達通為與國際大廠進行區隔,將加重力道推廣旗下20瓦無線充電控制IC,搶占筆電、平板無線充電裝置先期市場。
无线充电亟待统一标准

目前5瓦無線充電解決方案的充電效率約為70~80%,其損耗約為1.5瓦

=> 手機充電 將來會變
無線充電 ??

那是否都市場 TI  IC ?

說到傳說中的 Nexus 5, 令人驚喜的是,資料中的種種蛛絲馬跡都指向了 Nexus 5。首先,上面這張圖片來自資料中對 Qi 無線充電部分的說明,拋開組件不論,圖片中背蓋的形狀和 Google 員工手中的裝置基本吻合,以此來看兩者是同一款手機的可能性不小

网友:
现在市面上在卖的多只有TI一家,因为TX和RX都是一颗IC,而且在RX不需要电感。其他如IDT,凌阳还有松下的方案,要么是几个IC,要么有电感,竞争力不强,不容易放到手机中。。。而且现在标准还在修订中,估计IC也只能在几个制定标准的厂商中热卖。。。。。只要标准定死了,后面就会有很多家IC制造商进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日本是使用 併聯電容方式 , 有些是串聯電容

不過是否使用電感方式效率會高些?  目前真的到 75% ? 先前聽到 QI  使用 bridge 方式傳只有 50% 效率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采用优化的算法,5V/1A的时候,LDO的效率可以做的比较高。用电感的优势在于可以输出更大的功率,但是不利于集成。至于整机的效率目前TI的可以做到75%,用4个NMOS管整流。

楼主:
那專利??  都在 Ti 那嗎?

先前看過TI  做 single inductor  multi output .
照說應該 數位相機須要 +電和  LCD 負電 -20v 會很好用,  但只看過 Ti   Maxim 有做出來 .
因為以前數位相機內 DC DC  要做很多組 pwm , 還有一組要做 no-invert buck-boost  這比較難做.
那時有人說一般多組PWM 要一堆電感,  Ti  卻只要一個電感 inductor .

电感 or 电容  都不太好集成 , CHIP 內電容都是幾 p 等級..不可能到 > 100p .

目前 PSR 外就是 wireless charger

网友:
高通的Halo 無線充電技術
這是嗎 ?

网友:
Ossia 推出 Cota 無線充電的技術,利用跟 Wifi、Blutooth、Zigbee 近似頻譜的電磁波來傳輸電能,安全,也容易被大眾接受,對人體的影響跟 Wifi 差不多,覆蓋範圍也是如此。目前這款原型機,可以為大約3公尺內的數個裝置充電。
據說科學家 Tesla 曾經想做一個全球無線電能網路,建成後這個世界就不需要電線了。雖然沒有認真去考證,但是從理論上看起來似乎是可行的。現有的幾種無線充電方式則沒這麼浪漫,Qi 是需要把手機放在充電器上接觸才行的,易用性上還算馬馬虎虎,但也只使用在體積小的設備上;而Magnetic resonance(磁共振)則更適合大型設備,比如電動車。今天在 TC Disrupt 大會上亮相的Ossia所推出的Cota就有些亮點了。這家公司在無線充電已經做了好幾年了,一直是潛行模式,官網上什麼資訊都沒有,這次是他們首次亮相。CEO Zeine 說他們的技術是利用跟 Wifi、Blutooth、Zigbee 近似頻譜的電磁波來傳輸電能的,安全,容易被大眾接受,對人體的影響跟 Wifi 差不多,覆蓋範圍也是如此。目前這款原型機,可以為大約3公尺內的數個裝置充電。示範到一半時,他掀開原型機上遮蓋的簾子,目前的體積還真有點份量。
Cota 現在可以捕捉到充電模組的位置,然後將能量彙聚到這一點,如果移動充電模組,系統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重新定位。Zeine 先是讓一個小燈泡亮了起來,然後換成 iPhone 也點亮了螢幕,瞬間大家都沸騰了。以後產品再更成熟時,會改進智慧定位,實現連續地無線充電。也就是說,只要你家裡有無線充電,在室內你的手機就會一直是滿電的狀態。

這款產品要面世可能得等 2015 年,消費者版的價格大概在 100 美元以上,體積也會大幅減小,可能跟桌上型電腦主機差不多大。Cota 自己會生產硬體,也會開放授權給其他廠商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iKd6MtwY1P4

=>  3m 就能充電了

不  過 ,  如果 要被充電那端已經完全沒有電了 ..還能判斷出來在那嗎 ???  還有同時一堆充電 會分時充 ?

楼主:
真的如此神

那跟本不須要傳輸器
直接對準家中WIFI 熱點就可以..

网友(2018-08-22):
亲,请问你有关于qi的论文资料吗?可否发给我一份

楼主:
回复 网友C:

    NO QI ...

BUT

Wireless Inductive Charging for Low Power Devices

Wireless Inductive Charging for Low Power Devices.pdf (1.12 MB , 下载次数: 33 )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f Energy Transfer Systems Under External Influences and Model How the Resonance Frequ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