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QRC techfile如何产生?

楼主(2013-09-06):
RT,现在有了ict文件,想知道这个QRC techfile文件如何产生?或者说它的运行指令?
然后再顺带问一下,这个QRC techfile文件又如何去提取spef文件?谢谢

网友(2013-11-12):
Techgen -compilation -length_units meters -cap_unit 1 -cap_ground_layer psub -exclude_gate_res -dsub nwell,psub -lvs lvsfile -p2lvs p2lvsfile .
相应的文件是assura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写的这个是直接敲入Encounter中的指令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NO, QRC Extraction. eg : EXT9.X/10.X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想问的是,我的Encounter是8.1版本的,所以这个QRC其实是内嵌的一个小工具,里面需要我们去填写一些文件,版主你那儿有例子说明一下QRC的指令吗?那些是我们需要输入填写的哪些不需要?能否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8.1有内嵌吗?ETS,EXT都有的,命令我上面已经写给你了啊。-cap_ground_layer psub -exclude_gate_res -dsub nwell,psub -lvs lvsfile -p2lvs p2lvsfile 这几个都是要你填写相应的名称和文件的。都属于assura rcx文件里面的。又得重复答复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内嵌的,不是有个选项叫“Extraction Setup”嘛,里面需要填“Extraction Type”、“Input”、“Output”这些的,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版主你谈到了assure?

网友:
回复 网友B:

    被你弄糊涂了,你确定你问的是qrcTechfile ? 这个工具明明是signoff 用的,要用EXT/ETS的引擎来提取的。怎么被你说成了内嵌,内嵌的只是PR阶段的抽取。 还有你说的什么选项,软件版本,截个图,我看看是那个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对对~~可能是我表达不清楚,是PR阶段的抽取,就是encounter里的QRC,不是独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图吧,再去用我最开始回答的去运行命令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因为不知道你的版本,内嵌的可能没有这个功能,最好用单独版的产生techfile。

网友:
麻烦问一下p2lvsfile是什么file?lvsfile是不是就是command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C:

    bushi

网友(2014-03-19):
。。。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Techgen -simulation outfile.ict  能产生出qrctechfile 吗?用了多长时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的,一般20-30分钟

网友(2014-05-22):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你最后是怎么用qrctechfile通过qrc生成spef的?如果出现错误,怎么查看具体的错误报告?

网友:
回复 网友B:

    techgen 的选项详细说明文档你有没有,如果有可否分享给我看看,我没找到. Thanks

网友(2016-07-19):
其实我的问题和楼主一样,就是怎样在内嵌的qrc将.ict文件转成 .tch文件。不知道楼主最后怎么搞定的

网友(2017-05-29):
哎,我的都没启动,看了好些帖子不知啥问题

网友(2018-06-22):
回复 网友B:

看起来是

网友(2019-11-10):
完全不知道这是个啥用法,搞这么乱复杂,是让人用的吗,要是能用PEX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