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用core generator生成的rom/ram可以在线修改其中的数值吗?

楼主(2013-09-06):
印象里,altera的fpga在下载完成后可以通过pc在线修改例化在fpga里面rom/ram的内容。我在ise里面怎么没找到相应的工具呢?xilinx的fpga可以在下载完成后通过pc在线修改rom/ram的内容吗?
谢谢。

网友:
ROMRAM的EOC文件在下载时就是网表文件的门级化了,要修改肯定要重新综合下载

楼主:
   有人回复太感动了~~~看来是肯定不行了,不过印象里altera的fpga就可以........
郁闷,有这个功能可以让我目前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