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仿RFID的等效阻抗、容抗??

楼主(2013-09-06):
请问     1:怎么仿RFID整体电路的阻抗和容抗,是说整体电路的阻抗和容抗可以近似看成rectifier上的么?
     2:tag在场中工作,它的阻抗和容抗是会变化的吧?随着距离的变化,而且在反向调制及泄流过程中也会变吧?请问怎么能仿出这个变化的过程。
     3:试着放了下rectifier,就是加了个915M的正弦波,觉得不对。请问应该搭建什么样的仿真模型?是不是应该用port去仿?

网友:
这是个复杂的模型,因为端口是谐振电路,我尝试做这个建模的时候从PSS分析入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朋友能稍微说详细一点么,谢谢了,是仿s参数在通过z=r+xj 计算么

网友:
阻抗和容抗是会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的,阻抗和容抗是会变得,怎么放出这个变化的过程呢?

网友(2013-12-26):
容抗是会变化的,随着天线接收信号的强度变。

网友:
可以仿真PSS+PSP,设置你的信号功率模拟你接收到的信号功率,看随功率输入端Y11参数的变化,这时可以粗略等效并联导纳特性。当然,这个前提的假设是你的输出端是短路到地的。也可以看Z11,这时可以看成等效的串联阻抗,此时输出端是开路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