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的Hspice DC仿真不收敛

楼主(2013-09-06):
最近在做1v-bandgap,遇到了DC仿真不收敛的问题,在仿真line regulation的时候,对于不同的电源电压扫描范围,得到的各个corner下的输出Vref都不相同(波形不连续,甚至出现了负电压),不知道有没有大侠遇到过这一类的问题,请赐教。

网友:
说明有多个简并点,不同电压范围包括不同简并点,因此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给电路加初始电压,启动电路,还有问题的话,减小DC的step

网友:
先好好仔细检查自己的电路。衬底什么的接错了很容易DC不收敛。有条件跑个spectre对比一下。或者用缓慢上升的电源跑个时序。

网友:
查找.lis文件中有无converge单词,一般出现负压会是仿真不收敛导致的,尤其是跑DC仿真时。
可以在.option中加入dcon=1或者是converge=1来提高收敛性,
dcon和converge参数可以在手册中查到

网友:
加启动电路了没有,没有的话DC仿真很容易出问题。

楼主(2013-11-13):
回复 网友A:
是没加启动电路的原因,已经解决了,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倒是没什么问题,主要还是启动电路没有加进去一起仿得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过了很多帮助收敛的方法,甚至.ic和.nodeset都试过了,有帮助,但是还是得靠启动电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确实是启动电路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解决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恩,找到了就好。完全没有想到仿真BG的时候,没有带启动电路。

网友(2018-05-09):
如果带系里有负反馈又有正反馈,是否容易不收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