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安装时闪退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9-06):
小弟以前装modelsim ,出错卸载后,所有版本的modelsim 都是安装文件都启动不了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又试了一下,当我到达最后一步的时候总是弹出
"At least one product needs to be selected to continue with instal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win7 x86系统

网友:
找个软件清除之后再试,

网友:
可能是系统防火墙没有允许modelsim的相关程序通过,一般修改防火墙设置后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