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个whole_chip设计中在整个流程中,每步需要考虑什么呀?

楼主(2013-09-07):
RT,大家讨论讨论floorplan,powerplan,placement,cts,route,PT timing signoff,每步的重点是什么,目标是什么?

网友:
涉及地内容太多了

网友:
一个一个来吧。  都讲清楚了,可以写书了。

网友:
又是面试题目啊?

网友:
如果真是面试题目,直接按照joemool版主的回答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只是想看看各位大大的经验,我才好了解我自己还有那些方面欠缺。像面试的时候有时候不清楚面试官想问的意思,我答得也不知所云了。我做项目一直没有良好的学习平台,只有靠自己,所以现在一直半懵懂状态。自己看资料,感觉没方向。哎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我只是想看看各位大大的经验,我才好了解我自己还有那些方面欠缺。像面试的时候有时候不清楚面试官想问的意思,我答得也不知所云了。我做项目一直没有良好的学习平台,只有靠自己,所以现在一直半懵懂状态。自己看资料,感觉没方向。哎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我只是想看看各位大大的经验,我才好了解我自己还有那些方面欠缺。像面试的时候有时候不清楚面试官想问的意思,我答得也不知所云了。我做项目一直没有良好的学习平台,只有靠自己,所以现在一直半懵懂状态。自己看资料,感觉没方向。哎

网友:
回复 楼主:
抛砖引玉吧。
floorplan阶段是整个流程的重点,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需要确定initial utilization。IO以及analog等IP的摆放。data flow的分析和对应memory的摆放。如果是较复杂的系统,还需要考虑各个子模块之间的talk,确定各个子模块的相对位置以及channel宽度。
preCTS主要做timing/power/area/congestion的优化,注意congestion map/module hierarchy/high local cell density
CTS,主要判断的指标是latency/transition/level/skew/power/OCV,需要结合postCTS结果进行分析。
PostCTS以后没什么好看的。前面如果顺利了,后面一般比较顺。
尽量在前面预测后面可能会碰到的问题,这样会减少iteration的次数。

网友:
我记得你说做过fullchip ?

网友:
floorplan 比较重要,一只关系到routing的结果。FP做不好,place的timing可能会差很多的,cts就跟不用提了。
另外IO 也是个问题,需要加多少power pad 怎么加,和具体的位置,需要花时间来做的

power的规划,一开始就要计算怎么做power了,用多少层metal和哪层metal

在place之前要看timing是不是clean的

cts就要看skew了,和latency。很重要的一步

routing 如果cts做的好,可能会有一些timing的问题。但是不会是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补充一下,congestion 有时候也很恶心,想办法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各个观点理解不一样,都有讨论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