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中晶体管的热噪声比较大,通过什么手段能解决?

楼主(2013-09-07):
bandgap中晶体管的热噪声比较大,通过什么手段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四五个管子,每个管子的平均热噪声大概38.5uV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可以简单相加,总共也就是小于0.2m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还是蛮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点噪和积分噪声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它因素造成的变化有多大?要先抓主要矛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噪声是一种能量,实际关注的是其功率密度谱。谱线上每点的单位为v^2/Hz。为了能和信号电压进行比较,通常会开方,用V/root(Hz)。
而你说的38.5uV,则是在有限频率范围内对功率密度谱线的积分,也就是说在这个频率范围内,噪声电压的影响程度。但说来这个绝对值没什么用,你要关注的应该是信噪比SNR,单位是dB。

在器件结构和工艺定下以后,有色噪声还有点办法处理,热噪声、散粒噪声这类白噪声就不是你能控制的了。

网友:
楼主讲的应该是flicker noise dominant,可以增大管子面积……代价是大的寄生,且需要更大的补偿。

网友C: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1)如果是flicker noise比较大,那么增大MOS管的面积将会有明显的改善。
2)如果是热噪声,那么把MOS管的等效电阻做小就可以了。具体到OP,就是输入管的gm做大,电流偏置管的gm做小(比如说降低它的W/L)。

楼主:
    表示你说的很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印象中貌似Vos和噪声有一定的联系,要得到小的Vos也需要输入管子的Vsat要小,电流镜的Vsat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是指什么阈值电压 吗?

网友:
话说你说的管子是mos还是bjt?

网友:
回复 网友E:

肯定是mos,而且应该主要噪声是nmos 的flicker noise。这个flicker noise要很大的面积,你给个1000+的面积把,否则就用bjt做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E:

    CMOS管子和三极管

楼主:
回复  hszgl

肯定是mos,而且应该主要噪声是nmos 的flicker noise。这个flicker noise要很大的面积,你 ...
引用 网友F:

    我的噪声主要在运放输入对管和输入之路上的电阻和电流镜管的热噪声

网友:
你噪声应该看积分噪声比如1Hz-100KHz,不知道你的model是否支持flicker noise,一般model热噪声都支持。

楼主:
你噪声应该看积分噪声比如1Hz-100KHz,不知道你的model是否支持flicker noise,一般model热噪声都支持。
引用 网友F:

    我看的是积分噪声,支持fn噪声,但是他们的噪声显然都比fn噪声大
我的积分范围是20hz到200KHz。我主要调节了输入管的gm,使他尽量大,有一定效果,现在的噪声总值有113uV达到了89uV,要求的最高水平是80uV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基准输出有RC么?若有RC,RC的截止频率是多少?你们关注的是20Hz到200KHz?

楼主:
回复 网友F:

    基准的输出放了一个大概2.5P的mos电容,说错了我测得是20到100KHz的频率。,我觉得应该是支路的电流较小的原因吧,我每路是5uA,运放是10uA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给下你op中输入管的面积么?如果你真的要低噪声的基准(比如10Hz-100KHz),你要加一个RC低通截止频率约为1Hz,大电容一般利用片外电容实现。你说的10-100KHz是10KHz还是10Hz?如果你只是先减小基准的噪声(仿着玩)你看下教课书关于noise内容,足够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我的输入对管的w:10u     L:6u    m值为8     ,仿真的频率是10Hz到100KHz,没太懂你的RC是什么意思?我仔细看看噪声那一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工艺啊,那么小的管子flicker noise 那么小啊!呵呵这个东西就是model的问题。东西作出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而且猜你的工艺也应该是0.35um以上的,居然flicker noise 这么小。

楼主:
回复  china8894

    什么工艺啊,那么小的管子flicker noise 那么小啊!呵呵这个东西就是model的问题 ...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tsmc .18的工艺,这个我也不清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艺越先进,flicker noise 系数越大啊,看来我们用的工艺太烂了,所以噪声大。

网友:
不好意思,我搞反了,应该是工艺越先进热噪声越大,1/f噪声越小。

网友:
你在0.18工艺下,热噪声主导是正常的。我们0.5um的就相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这个样子吗?我基本上前20个主导的大噪声都是热燥,FN噪声确实很小很小,我们还在用28nm和40nm的工艺,回头我仿真一下,试一试,是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吧我以为他说的是bjt。。

网友:
回复 网友E:

    相比mos ,bjt噪声可以忽略的。

网友F:
原理是这样的。热噪声:4KTjgm,一般j=2/3,而j是随工艺变化的,比如0.13工艺j值比0.18工艺j值的大50%
1/f 噪声:Kf/(WLCox*Cox),Cox正比1/tox,工艺越先进tox越小,Cox越大,Kf/(WLCox*Cox)越小,而且这种变化是平方变化,变化很快。
但我了解在工艺达到一定程度比如90nm ,tox不在继续减小(漏电问题),而是采用high K 材料。这样应该会影响Kf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试也得用0.35um工艺试,你用65, 40nm的跟你用0.18um的都是热噪声主导,区别就是65, 40nm的热噪声更大些,1/f 噪声更小相比与0.18um。

网友:
回复 网友F:

    貌似反了吧,等效为电压噪声应该是gm的倒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用high K是为了在不继续减小tox的前提下增大Cox,其实就看Cox的关系。Kf随偏置电压变化的量,应该只是为了模型拟合取的一个系数,物理上的含义并不明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过奖。其实很多东西我也不懂,都是现学现卖。。。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我那是噪声电流,用噪声电压或噪声电流无关系,都得到同样的输出噪声。

网友:
回复  jiang_shuguo

    用high K是为了在不继续减小tox的前提下增大Cox,其实就看Cox的关系。Kf随偏 ...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用high K材料的原因不对,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F:

    前面说的都是噪声电压,就不要突然换成噪声电流的表达式。因为前面说了增加gm可以降低噪声,现在的表达式很容易引起歧义。

    High k材料的应用原因我确定是对的,k是指介电常数。由于Vgb持续降低,起初采用减小栅氧厚度来提高Cox,以实现在更小电压下反型的目的。但是在栅氧薄到一定程度以后(<10nm,据说intel搞到了1.2nm),绝缘层形成的势垒宽度太窄而容易出现隧穿效应,也就是你说的漏电流太大。因此通过换用高介电常数材料(即high k材料)来替代原有材料,以满足同时具有足够大的Cox和Tox条件。我知道的栅氧发展过程由SiO2到SiN再到HfO2,据说45nm以下又不一样了,所以现在是什么我已经搞不清楚了。

网友:
回复  jiang_shuguo

    前面说的都是噪声电压,就不要突然换成噪声电流的表达式。因为前面说了增加g ...
引用 网友E:

    首先,关于表达式的问题,第一,他们说的那些我没看。第二变化gm改善噪声都不是针对某个管子,而是考虑整个电路折合到等效输入噪声考虑,最后结果是一样的。
    关于high K材料,产生原因你没搞清楚。简单发展是这样的:我们的mos速度慢,不行啊,要提速。那么想办法,得到减小L,减小tox,等一些参数(mos scaling,或按恒定电场或按恒定,,忘了)。这么做不错,速度提高了,但继续做下去发现问题出现了,gate leakage 与Tox成指数关系增加,漏电太大!然后就研究high K材料了。使mos速度继续提高,电压继续降低,而gate leakage 不在增加(tox不变)。这个解决漏电的依据是gate leakage 与Tox的方程。这个方程我忘了。
   主要是我做过关于high K材料的报告,才这么跟你说的。若不是我所说的,王鹏飞老师会指出我的错误的,毕竟他在国内也够牛了吧,不是刚上过新闻联播么。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今天下班回去再看看那份报告,以确定下我的解释。我怕时间久了哪里有遗漏。

网友:
回复  jiang_shuguo

    前面说的都是噪声电压,就不要突然换成噪声电流的表达式。因为前面说了增加g ...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High K在不变tox下增加Cox,这个是对的。但不是使用High K材料的原因。我现在渐渐想起来了我做报告时候,有同学也这么误认为的。(Cox变不变或者怎么变,对漏电没关系,关键是Tox,和漏电和High K是直接的。这个就是Tox减小,漏电出现,引入High K,结果导致Cox变大。即是High K导致Cox变大,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引入high K)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想是语序原因导致你的误解。或者说你理解的有点偏执。我没有否定你说的漏电是根本原因,我是接着你的话补充了一下。降低tox的目的是为了提高Cox,但是由于tox不能再降了,才需要通过提高介电系数来继续提高Cox。

网友:
调大决定性管子的尺寸
在信号出来之后过多阶的filter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一点我不明白,你说降低tox是为了提高Cox。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不认为是这样,因为器件scaling是为了低功耗,高速工作。为何会有为了提高Cox?Cox不是越小速度越快么?Cox提高除了寄生电容大,还会有什么优点么?说以我不赞同降低tox是为了提高Cox。我认为降低tox导致了Cox提高。

网友:
回复 网友E:

    Cox提高也不是因为耐压问题,耐压问题也是利用Hign K材料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F:

    提高Cox是为了能在更低的电压下让半导体反型。直观的理解就是减小Vth。可能你离开学校时间久了,需要回去复习一下器件物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这样啊,不是利用沟道注入改善阈值么,这样不是更好么,还不影响寄生电容。可能各有利弊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沟道注入是改善手段,调整范围有限。C=Q/V。V减小了,要保证有足够的载流子浓度,只有增大C。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沟道调整注入都能得到耗尽管,这个改善不是有限把,应该很强劲。

网友:
回复 网友F:

    耗尽管的工作区间和常规管不一样。不能这样做对比。一个正常的mos,一般认为反型层载流子浓度须高于衬底载流子浓度一个量级以上。由于半导体衬底不是简单的电容极板,反型层载流子会向衬底扩散,沟道注入的目的是为了使反型电荷积累更容易。但还是电容,电荷量遵循基本规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关于高介电常数的原因,gm正比cox,而cox=介电常数/tox,因为栅隧道电流,tox不能无限制地小,只能通过提高介电常数来提gm了,小姜同学应仔细阅读hszgl的叙述,hszgl和ygchen2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hehe,你再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因果关系都没搞懂!

网友:
提高Cox不是为了降低Vth,这是个理解不怎么正确,只是在发现在减小tox/增加Cox的时候Vth也减小,并不一定是大家希望见到的结果
transistor可以理解为一个vcvs压控开关,Cox越大,控制就越强,这个就是gm增大,器件变快
这个就是工艺一代一代越来越快的原因,或者说是做器件的engineer的目的,就是把device做的更快
至于gate oxide需要用high-k的原因是因为普通二氧化硅/氮氧化硅的物理极限,现在已经到2nm左右了,也就几个原子层的厚度,
gate leakage变得很严重,所以要增加gate oxide的物理尺寸,那么high-k gate oxide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by the way,通常现在的spice model里还是会看到tox=2nm,其实那是一个等效到SiO2的厚度,并不是真的gate oxide的厚度

网友:
原理是这样的。热噪声:4KTjgm,一般j=2/3,而j是随工艺变化的,比如0.13工艺j值比0.18工艺j值的大50%
1/f ...
引用 网友F:

    关于这段话“1/f 噪声:Kf/(WLCox*Cox),Cox正比1/tox,工艺越先进tox越小,Cox越大,Kf/(WLCox*Cox)越小,而且这种变化是平方变化,变化很快。”
    先不说公式分母遗漏了f,而且1/f 噪声的功率谱密度和cox成反比,而不是和cox的平方成反比

网友:
    公式中是少了个1/f,写完没检查公式,没想到让您挑出来了,呵呵。
公式中Cox的平方项还是一次项,这个要看是谁给的公式,拉扎维是Cox的一次项,sensan是Cox平方项。这种东西只要比例对,趋势正确。没必要深究谁的公式对,因为其实他们都是对的。
  您看我的答复可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H:

    关于Cox提高,我偏向您的观点。其他的我们观点一致啊,来抱一个

网友:
我查了一下bsim3v3模型的2个noimod模式,未发现cox是平方或类似的乘了2次,sensan的因为我没有看过,得看一下。只要基本概念不出错,可以不深究细节,这点我是同意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不说我也没发现他们的公式不一样,好像gary sensan razavi 他们3者有挺多公式不太一样。我觉得只要相应的变量对同一参数影响的趋势一致就好。

楼主:
哇,你们翻看了多少资料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还差10uV的噪声才达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大部分知识都是存在脑子里的。比如器件物理接触到了high K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还差的远了,要补基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些是上课学的,有些是做项目看书得到的,有些是作报告学的,有些是逛论坛知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确实,这个表述不怎么准确,Vth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且提高Cox也不是为了降低Vth。你说的增加控制能力和我说的在更小的Vgs下让衬底反型,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网友:
哇,你们翻看了多少资料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还差10uV的噪声才达标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个最简单的方法,弄个low pass filter滤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问如何使用monte carlo 仿真?

网友:
所有device 用支持monte carlo的cell和model, 然后再ADE里跑monte carlo就可以了
但是有的需要XL license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他里面的东西该怎么具体设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问题要学会自己解决,自己随便试一试,不行就找个手册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版主是复旦的啊,哪个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已经解决,感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猜

网友:
回复 网友I:

    早毕业了,你谁的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可能又有人被忽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网友:
看到了精彩的辩论,赞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F:

native device? 想关断就没那么容易了,管子必须很长,高频没戏,但噪声还是的确好一些。。。机理上讲,沟道参杂很高的话,热噪声没有道理会好。。。1/f机理其实到目前也没有确切结论,一些实测关系而已,同等条件管子大会好,不同工艺前面拟合系数不同。。。广义上讲,器件的逐渐失效也可以纳入1/f范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你把帖子完整看一下。前半部分不知道你说这个搞毛,我又没说耗尽管噪声怎样。后半部分大家都知道你就别提了。以后在看到你这种没搞懂人家说什么就回复,我就不给你回复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真没脑子,最后一遍回复你这种脑残的回复。我们那时候谈Cox对阈值的影响呢,我认为是沟道调整注入主要改善阈值,他说Cox提高对阈值的影响。这时候谈的根本不是噪声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真牛。。。你以为你从一个角度看问题,别人就一定也是那么想的。用high-k材料是一个很多人共同走出来的技术路线事实,却可能真是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走到了同一目的地而已。你以为你做过个狗屁报告,就只有你一定是对的?别人从其它角度解读就一定不对?。。。别太自以为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你这个帖子,是你这个回复有人身攻击意图。你很多地方在钻牛角尖。技术讨论难免会争论到面红耳赤(由性格决定),但事后还是同事同行。没必要因为争论而树敌。我承认我有时候说话不得体,得罪的地方请原谅。

网友:
回复  ygchen2

    回复你这个帖子,是你这个回复有人身攻击意图。你很多地方在钻牛角尖。技术讨论难 ...
引用 网友F:

先声名,从来没有兴趣在任何地方搞人生攻击,况且还是对版主,话赶话可能是一时不忿,但绝不是刻意,有不当之处也说声对不起。。。讨论技术问题对与不对,还是尽量不用情绪化的表达更合适点。。。

网友:
    昨天在火车上考虑了一下,觉得我的说法还是有问题。应该还是说Q=CV,更大的Cox可以让更小的V控制更多的载流子。也就是fuyibin大大说的意思。

网友:
没有这么简单,噪声大的话,也可以采用电路里面的噪声匹配方式,如果管子很大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话说昨天我在火车上没机会上论坛居然错过了你俩搞的那么激情四射的过程。。。

calm down calm down....

网友:
昨天在火车上考虑了一下,觉得我的说法还是有问题。应该还是说Q=CV,更大的Cox可以让更小的V控制 ...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记错的话,fuyibin 在59# 说的应该正是最主要的high-k栅绝缘材料被引入的原因,再加上沟道注入调节Vt,以及halo注入用来减少DIBL等短沟效应(当然因此也引入了沟道很短时的反短沟效应), 大致概括了现在用于0.13um及以下通用CMOS工艺的最主要手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

网友(2021-06-22):
引用 网友C: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1)如果是flicker noise比较大,那么增大MOS管的面积将会有明显的改善。
2)如果是热 ...

谢谢大佬的指导

网友(2024-06-26):
引用 网友F:
原理是这样的。热噪声:4KTjgm,一般j=2/3,而j是随工艺变化的,比如0.13工艺j值比0.18工艺j值的大50%
1/f  ...

除非做低压的bandgap, 例如低于1.2V的,常规的3V供电,IO器件也是3v ,管子特性还是高压特性,不怎么随工艺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