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时钟域

楼主(2013-09-07):
如果两个时钟,频率不同,相位不同但是固定,这样的时钟算跨时钟域吗?

网友:
这个问题啊 你baidu去吧 。。。。。。就问什么是跨时钟域就解决了 何必麻烦发帖呢

网友:
两个频率是倍数关系不,如果有固定的相位,只要约束好应该没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只要约束好应该没啥问题,如何才算约束好呢

网友:
一个master clock (create_clock),一个generate clock (create_generate_clock),属于一个时钟域,应该不算跨时钟域……

网友:
只要不在统一个时钟域 那就是跨时钟域

网友:
你这个不能叫跨时钟域,跨时钟域是指相位不确定。如果能保证有固定相位,那么就说明是同时钟源的。

网友:
相位固定时序工具就可以计算,就可以check ti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