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关于一个简单移位器代码

楼主(2013-09-07):
我想做一个简单的移位器,代码如下:
编译提示错误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circuit.v(15) near text "="
即    Y[1:0]=W[3:2];有错误,但我没有检查出来哪里有问题,请大侠指点下
module circuit(S,W,Y);
  input[1:0] S;
  input[3:0] W;
  output reg[3:0] Y;

  always@(S)
  begin
    case(S)
    2'b00:Y=W;
  2'b01:
    Y[3]=W[0];
    Y[2:0]=W[3:1];
  2'b10:
    Y[3:2]=W[1:0];
    Y[1:0]=W[3:2];
  2'b11:
    Y[3:1]=W[2:0];
    Y[0]=W[3];
  end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个分支要加begin 和 and吧!verilog记得不是太清了

网友:
是的 case 的 每个分支内,如果只有一个分号不用加begin end, 但是多个分号必须用begin end 括起来表示处于同一个分支。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