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smic的io cellpad如此小?需要另外加pad吗?

楼主(2013-09-07):
如标题,在自动布局布线的时候直接放上去这个iopad cell就可以了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怎么看不到我上传的图片呢?

网友:
是不是还应该有个正方形的大开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在愁呢,这个是纯数字的iopad。我想请教使用过smic18的朋友。是否还需要加大开窗的pad

网友:
你这是哪个工艺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smic18中芯国际.18的

网友:
你贴的那个叫IO cell, PAD是另一个东西。

国内的同学们经常胡乱叫,一般得从他们的前后文去猜到底说的是什么

网友:
这就是ESD部分,没有带PA部分,需要另外添加

网友:
IO PAD,IO CELL啊。好像只听过IO CELL 和PAD

网友(2023-11-22):
能否提供一份gds和cdl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