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uartus II 13.0 安装和破解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3-09-07):
这里说的是我自己安装破解Quartus II 13.0 SP1 时遇到的几个小问题,网上没有解决方案。大神勿喷。

1.下载安装。在官网上http://dl.altera.com/?edition=subscription注册登录后才可以下载。网上大多推荐用它供给的下载器下载,但下载器在某些情况下下载不了,这就要改成“直接下载”了,由于直接下载没有批量下载,所以建议下方选择“组合文件”进行下载比较方便。(注意:下载过程和方式对破解完全没有影响,不要受网络上的教程拘束)

然后是安装,由于软件本身是32bit 外加 64bit supporter (即64位电脑通过supporter来支持软件的运行),而软件默认是完全安装的,所以32位的友友可以点去安装 64bit supporter 这个组件的选项(而网上都没有清楚说明,有些甚至给人一种必须完全安装才能破解的感觉,其实是没必要的)

2.破解。这里有大神给出了破解器,非常感谢。——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07501&highlight=Quartus
这里有两个常见问题:
(1)许多人在问是否需要两个破解器(x86破解器和x64破解器)都用上。其实32位的友友只需用到x86破解器;而64位的友友则需用上两个,对应安装的两个文件夹
(2)是网卡ID替换XXXXXX的问题。
       只查到一个网卡ID的友友直接用网卡ID替换license文件中的两个XXXXXXX;
       查到两个的(即有线网卡ID和无线网卡ID,一般笔记本都是这样),如图
则需要把两个ID分开,分别替换两个XXXXXX(注意,不是整个复制去替换这样产生的license是无效的;必须分开替换)

最后,祝大家使用愉快。

网友:
很好,大家把自己的体会经验发出来,互相交流,共同学习。

网友:
[本人小白安装出现此图!求老师傅讲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官网上的下载页面上有安装步骤说明,请严格按照说明进行软件安装。

网友:
回复 网友B:
9c4e3648541d , b888e32fc435 , 9c4e3448571c   本人是三个 以前的原因及解决,我的机子是win7 64位 旗舰版   安装所以不成功,后来在仔细看过后发现不支持旗舰版,所以改成兼容模式安装,  可是在破解上 也可以了  只是我只破解了 以太网的 HOSTID=xxxxxxxxxxxx HOSTID=xxxxxxxxxxxx HOSTID=xxxxxxxxxxxx  是这样子三次破解码  还必须破解32位里的吗

网友:
三个网卡号,生成的许可文件里只有两个XXXXXXXX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
我又不用无线网卡!我就把它关掉了!没破解!也一样可以用!
可是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一个无线网卡出来两个物理地址?????

网友:
说错了!我是破解了!只是没用无线网卡的物理地址!显示的也是和上图破解的一样!反正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 原来不需要用后面的两个无线网卡的。

网友(2013-10-12):
有问题,udate的时候为什么说can't connect to the altera websit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的笔记本也是win7 64位旗舰版   在安装时也出现了和您相同的情况,不知您说的兼容安装具体是怎么安装的?谢谢

网友:
破解不了啊!!!!我的也出来三个网卡号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网友:
win7 64位 旗舰版 没有出现不兼容的情况,一共显示了5个网卡,只用了第一个,破解成功~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怎么安装device?我下载的device文件都是这种格式的

device文件

device文件

网友:
我有4个MAC地址 怎么回事啊 有两个是虚拟的

网友(2013-12-18):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是用的WIN7兼容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哥们,你现在解决没?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急求Q13啊

网友:
WIN764位的笔记本可能读出来3个网卡号,只用第一个就行了,bin,和bin64都得破解。。

网友:
学习了,今天准备换上13.0sp1的,呵呵

网友(2014-01-23):
楼主好人,赞一个

网友:
我只想说 非常感谢

网友:
破解后,在quartus中执行RTL simulation后,弹出modelsim-altera窗口,但没有wave波形产生,啥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2014-03-20):
我也同样破解不了,饿,折腾了好久~

网友:
还没有安装,现在先来学习

网友(2014-05-13):
是不是不能支持波形仿真牙?

网友:
你好楼主 我是32位win7系统 为什么这么也安装不上quartusII 13.1 呢?

网友:
就是 30天试用那种也安装不上
而同事的64位的win7 轻易就安装上了
请问有win7 32位系统 安装quarus II 13.1 的办法吗?

网友(2014-07-04):
楼主你用这个破解后,PLL能用吗

网友:
麻烦问下,我安装好Quartus II 13.0后,想加载库。就是install device,可就是显示不出来?!请教大神!

网友:
请问为什么我破解不完全啊   可以全编译  但是不能生成SOF下载文件。。。。

网友(2014-08-11):
我破解后,在调用IP核 FIR时,编译出现下面问题:
Error (10003): Can't open encrypted VHDL or Verilog HDL file "F:/Installfile/Altera13/quartus/myProject/mod_demod/fir_compiler-library/auk_dspip_lib_pkg_fir_130.vhd" --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contain a valid license for encrypted file
Error (10003): Can't open encrypted VHDL or Verilog HDL file "F:/Installfile/Altera13/quartus/myProject/mod_demod/fir_compiler-library/auk_dspip_math_pkg_fir_130.vhd" --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contain a valid license for encrypted file

猜测是是破解不成功,可换了多个破解器重复破解还这样子~请问老师~你怎么看?

网友(2015-04-09):
我的是win7 64位的,出现了3个网卡号,我把每一个都试了,还是没能破解出来,求问有破解出来的吗??求分享

网友(2015-07-31):
为什么win8.1系统一直不能破解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太懂,“许多人在问是否需要两个破解器(x86破解器和x64破解器)都用上。其实32位的友友只需用到x86破解器;而64位的友友则需用上两个,对应安装的两个文件夹”
   这就话什么意思,两个都需要岂不是生成两个license文件了??

网友(2015-10-07):
我的NCID有5个我用了第一个,开始时都OK不过到这一步时就跪了怎么破

我的NCID有5个我用了第一个,开始时都OK不过到这一步时就跪了怎么破
我的NCid有5个我用了第一个开始还OK 不过到这一步就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G:

说说我的办法吧  我也是卡了五六天 我是win7 64位 破解的时候,用破解器分别破解bin和bin64下的sys_cpt.dll文件,并分别存好license文件。然后就是把license.dat里的XXXXXXXXXXXX 用你的网卡号替换  我是笔记本 有三个,我用的第一个(就是无线物理地址)。再之后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当时current license file一直编译不过去,就是因为只破解bin64文件

网友(2016-03-02):
终于破解成功了,,我是win8 64位,刚开始在bin64生成一个licence,只输入以太网网卡号,编译文件成功,但不能生成sof下载文件;用上述方法,用x86在bin中再生成一个licence,同样输入那个网卡号,licence路径换成这个新的licence,结果能生成sof下载文件了。   希望不会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2023-08-11):
这个破解版没有IP核的license,有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