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分析时,要得到最大的放大倍数,怎么知道Vin到底应该等于多少呢?

楼主(2013-09-08):
dc分析时,要得到最大的放大倍数,怎么知道Vin到底应该等于多少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做直流分析时,我现在想输出的波形为:AV与VIN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横轴为VIN,纵轴为AV,这个该怎么弄呢?如果用到calculator,该如何设置?大家能否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可以做多参数扫描,即以VIN为变量扫一组AC特性曲线

网友:
LZ ms不理解大小信号的区别啊

网友:
还是好好看看书吧。大小信号先搞清楚。大信号是可以影响你电路正常的工作的,你给的那个图明显是大信号,当然可以看出小信号的gain之类的,但是貌似你不理解。你可是刚入学的研一小弟?没有任何鄙视的意思。都是这么过来的。

楼主:
还是好好看看书吧。大小信号先搞清楚。大信号是可以影响你电路正常的工作的,你给的那个图明显是大信号,当 ...
引用 网友A:

    大小信号的区别是不是就是取值的大小呢?但是就是不知道具体到多少为开始为大,具体到多小为小信号,也就是大小信号区分的界限?课本上好像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能明白dc,ac,tran等仿真都在干嘛吗?

网友:
建议看看拉扎维书上对于gm的推导- -还有就是一本叫做designer's guide to spice&spectre

网友:
Dc分析的增益主要是看实际应用的vin时的增益,vin在别的值再高也没用,这你用不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比较直观的理解就是大信号会影响你电路的正常工作,即影响偏置点,小信号则不会。比如你扫描的那一段,线性的那一段可以认为是小信号的一段区域。小信号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做分析用的,并不是说信号多小就叫小信号。一个信号可以用泰勒公式展开,包括a0x^0+a1x^1+a2x^2+……+anx^n+……,其中a0就是直流分量,相当于你的直流偏置,a1、a2…都是各阶分量的幅值,就是各频率点处的幅值。如果一个信号你这么分解,那么除去a0之外的都可以认为是小信号,不过都写低频,有些高频,有些对电路影响大,有些小,所以大信号小信号没有本质的界限。最近在研究,互相学习。

楼主:
回复  lasang123

    比较直观的理解就是大信号会影响你电路的正常工作,即影响偏置点,小信号则不会 ...
引用 网友A:

    谢谢,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