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各位大神求助linux里design compiler的使用

楼主(2013-09-08):
先不用告诉我具体的,想知道怎么进入到design compiler的界面,我现在就刚登陆进linux系统,然后呢!怎么进入啊!哎,第一步就走不了,实在是.......,各位帮忙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置过环境的话直接$:dc_shell -t

网友:
Se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firstly. u need to add the path of dc_shell. Reboot. Then just run dc_shell in sh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环境怎么设置啊,看了很多说明书知道什么的,各有个的设置方法,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贴上你设置过得文件,最好是有解释了,我现在就是刚摸,自己琢磨好难啊,还有目录问题没搞清楚,我的路径该指向哪里。谢谢你的帮助,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2020-05-24):
firstly, se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