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浮空总线

楼主(2013-09-08):
电路里有一条总线是三态的,连在总线上的开关都是PMOS管,总线驱动了负载的栅极。现在有一个问题,当所有的PMOS开关都断开的时候,这条总线就浮空了,此时(个人觉得)总线上的电位不会高于VDD,因为高于VDD之后,各PMOS的漏与N阱之间会产生正压差,然后放电,但是这根总线的电位可能会低于GND(比如由于耦合等因素)。如果出现浮空总线电压低于GND的情况,那么该总线后级驱动的栅就可能会承受一个较大的电压,是否会导致栅击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