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如何多核验证

楼主(2013-09-08):
最近一个项目,用formality两天都没有出结果,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加速或者用多核cpu啊?

网友(2014-07-29):
具体参考 Conformal_User.pdf . 例如:

compare  -threads  4

set compare option -threads 4

set parallel    option -threads 4

网友:
    我记得formality设并行可简单了,一句话的事儿,你去manual里面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