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感峰化,提高带宽

楼主(2013-09-08):
各位好!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下图所示为一个电路的小信号图,电路的原理图没有画出来,另外说明,这个电路当中存在一个电感,用来将前后的电容隔离,更好的提高带宽,但是我存在下面的疑问:
   (1)在电路当中,电感的作用确实起到一个隔离作用,但是这个隔离是怎么实现的?麻烦懂的朋友解释解释,希望是比较原理性的,谢谢了!

网友:
看这个结构应该是不能闭环使用的

网友:
好像是某个lna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理性的?你算传递函数的时候这L把C消掉了的话,在那个频段上C就被隔离了

网友:
我猜是不是就是低频时候电容约等于没有,电感约等于短路;很高频时候电感约等于开路,电容约等于短路,这样俩电容就分开了,彼此之间的影响因为中间的高阻抗电感而大大削弱了,再往深想不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这样是对的,它利用的好像就是L和C的谐振的样子来抵消在某个频段上电容对带宽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你的回答。但是这样分析可能有点不太妥当,因为这个小信号图完全可以将其等效成简单的2级运放,前面的电容就当做输入电容,后面的电容当做负载电容,如果按照这样的话在不补偿的情况下肯定会产生2个极点,如果按照你所说的电容高频短路,电感低频短路的话,可否将其理解成子某个频率点的前后将这个小信号等效成2个电路(其中一个只包含有电感,另一个只包含有电容)这种情况?

网友:
嗯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零极点怎么设计的,不过等效电路应该是会变的吧,我觉得;
我说的意思就是低频时候电容电感都相当于没有,高频的时候电容才渐渐变成主要影响因素,这个时候电感把俩电容隔开,隔离作用只发生在高频;
另外如果要等效成二级运放的话第二级是不是少了个受控源?应该是落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