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ib中多种电压输入问题

楼主(2013-09-08):
如题,我想用ncx做layout的.lib,但是我的layout的输入是两种电压的port,高压和低压,seed library 的operating_condition我只会设置一种电压,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不知道表达清楚没,这里举例详细说明问题:我的这个layout 是一个 gpio,控制部分是低压的pin,高电平是1.2v,pad是高压的,高电平是3.3v,我写seed library时operation——condition 只定义了一个电压,用ncx生成.lib过程中,产生的仿真网表文件的激励源都是1.2v电平的输入,怎么能分别对不同的port定义不同的电压呢,请大神指教?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有找到关于关于.lib文件语法的资料,只有ncx ug,所以只能考尝试和猜想,问题解决起来很麻烦:
进入整体,可以在lib开头cell定义之前定义输入输出电压,
input_voltage(name1){
vil:xx;
vih:xx;
vimin:xx;
vimax;xx;
}

output_voltage(name2){
vol:xx;
voh:xx;
vomin:xx;
vomax:xx;
}
定义pin时,给pin设定输入输出电压就可以了,语法如下:
input_voltage:name1;
output_voltage:name2;

在分享一个我遇到的问题,关于delay读取失败的问题,我的版图中是两个电源两个地,之前的seed lib中只定义了一个地的值,导致电路无法工作,hspice仿真达不到trigger 或者 target值,无法得到measure测量结果,所以无法获得delay值,可以使用voltage_map定义电源或地的电压值:voltage_map("HG",0);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同时求一份关于.lib语法的详细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