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VM和rho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9-09):
EVM和rho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3-10-24):
EVM 相当于描述了待解调信号星座图的每个星座点的大小,描述的是星座点的散布情况。是所观察的星座点的平均半径。RHO = 1/(1+evm^2),实际上描述的量跟EVM采用了相同的量值,量是没有变化的,但是把EVM的公式带入前式,实际上RHO表示了参考信号与实际信号的接近程度。而且前式是在发射机的链路设计都没有问题情况下的结果。主要的原因是这是两种测试方法,分别包含了发射链路的不同部分。
安捷伦公司的Application Note 1358 详细描述了这之间的差异和应用场景,可以仔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