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器件模型的问题

楼主(2013-09-09):
有没有器件模型工程师来谈谈关于如何得到一个好的器件模型参数,不管是MOSFET还是TFT的。或者说如何验证一个模型好坏应该从哪些方面考虑呢?谢谢大神们了。

网友:
1 用最少的参数覆盖所有效应
2 所有特性曲线2阶连续
3 降低算式复杂度加快软件处理
以上是spice模型的标准
对于单个器件只要按照相应的spice模型建模,且仿真结果和测试结果相拟合即可,越相近越好就越能信任仿真结果。

网友:
你是要提取模型还是验证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答案,我也是从这些方面考虑的,只是不够全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型现在有了,所以应该算是验证工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看看你的模型曲线和实际测试曲线拟合的怎么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