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确定设计中的最大最小时钟频率

楼主(2013-09-09):
最大时钟频率由后端布局布线的最大路径延时可以给出,最小时钟频率如何获得呢?

网友:
理想情况下貌似可以任意小的节奏~

网友(2013-12-05):
最小频率由你产品需求决定。比如作传输协议,1S需要传输多少K字节的数据,如果读写时序固定,比如一个时钟读写1bit数据,那么也就决定了你产品的最小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