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GNMOS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3-09-09):
最近在看ESD,有几个问题请大大们指点一下:
1、对于.35以下的工艺来说,NMOS源漏之间“击穿”时,是先发生punchthrough,还是雪崩击穿?
2、GGNMOS的snapback在电压够高时一定会发生吗?还是有一定的条件?
3、snapback与punchthrough和雪崩击穿有什么关系?发生的先后顺序是怎样的?
谢谢了!

网友:
根据本人对ESD浅薄的理解,回答如下:
1、对于.35以下的工艺的NMOS来说,其源漏击穿电压一般低于9V。一般当源漏击穿电压在6Eg/q以上,即6.72V以上时,源漏击穿主要是雪崩击穿引起的;当源漏击穿在4.48~6.72V之间时,源漏击穿是雪崩和punch两者的混合;当源漏击穿在4.48V以下时,源漏击穿主要由punch引起。(参见施敏的 半导体器件物理P79)
2、一般情况下,会发生,除非管子很弱,在进入snap-back之前,已经扛不住被烧毁了。GGNMOS的工作机理主要是基于寄生的NPN效应,在漏端反向PN结被击穿后,只要这个电流在体电阻上的压降达到体源两端构成的PN结的正向导通电压0.7V以上,就会进入snap-back。
3、snap-back主要是源漏击穿之后,在体电阻上的压降达到0.7V以上时发生的,这与源漏击穿是由那种击穿机制引发的没有太大关系。

如有错误,欢迎指出。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A:
snapback的產生是因為 NMOS下寄生的 parasitic lateral BJT 導通.
要trigger這個parasitic lateral bipolar 導通是先透過 N+ diffusion 與 P-substrate 間 PN junction 先breakdown, 此breakdown current 流進 substrate 進而 trigger parasitic lateral bipolar 導通,進入snapback.

在進入snapback前, 必需確保N+ diffusion 與 P-substrate (p+ guradring) 間不能燒毀. 這也就是為何 在I/O PAD中, GGNMOS 與 周圍 P+ guardring 有必需遵守的ESD rule.

网友(2013-10-15):
2楼说的

对于.35以下的工艺的NMOS来说,其源漏击穿电压一般低于9V。一般当源漏击穿电压在6Eg/q以上,即6.72V以上时,源漏击穿主要是雪崩击穿引起的;当源漏击穿在4.48~6.72V之间时,源漏击穿是雪崩和punch两者的混合;当源漏击穿在4.48V以下时,源漏击穿主要由punch引起。(参见施敏的 半导体器件物理P79)

有点问题。 书里指的是雪崩和隧穿的区别。隧穿和punch还是不一样的。 punch是NPN或者PNP中 两个结的耗尽区接触了发生punch。

网友:
对于NMOS中寄生的npn来说,假如L很大,大到NPN的电流增益b小于1时,是不会snapback的。 如果L较小,b大于1,会发生snapback。  Vpunch和Psub的浓度和L的大小有关系,而Vbr和Psub的浓度有关系。所以如果L较小,会先punch。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的确是这样,看书不仔细啊~~

网友(2017-11-16):
回复 网友A:

真棒,解释的透彻

网友(2018-08-22):
回复 网友C:

mark

网友(2019-01-21):
解释的非常透彻!顶!!!!!

网友:
6# 说的对,4.48V以下主要是齐纳击穿,也就是隧穿;
而punch through是短沟道效应的一种。

网友(2019-07-18):
引用 网友A:
snapback的產生是因為 NMOS下寄生的 parasitic lateral BJT 導通.
要trigger這個parasitic lateral bipolar ...

GGNMOS 就是为了防 ESD的 那么为了防止烧毁,还需要ESDrule,这个rule是距离 还是再加一个ESD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