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Error: DSP不够

楼主(2013-09-09):
Error:Design uses 144 DSP blocks,but only 120DSP blocks are available in the device。

像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
恩,少用一点为,用逻辑或者,这个芯片比较低端,还差22DSP如果是比较大的位宽乘法时,估计处理起来麻烦,因为估计你的逻辑也不是太多。真不行少用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少用啊?

我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
如果你没有单独调用IP的话可以综合成逻辑或者DSP。
你咋用上的就咋去掉(因为用上的方法有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代码里调用IP了,怪不得怎么设置都不对。

谢谢!

网友:
简单说,是乘法器不够,在不更换FPGA芯片的前提下,只能优化代码,比如提高时钟来减少乘法器个数之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