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行encounter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9-09):
在redhat4下运行encounter8.1是出现ERROR: (SOCOAX-5065):   Could not store cell binding information in FE-DB.ERROR: (SOCOAX-850):  oaxCacheCellBindingInfo command can not be run as OA features are disabled in this session.

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各种配置文件都配好了,不知道怎么解决啊,急求???

网友:
試試 unsetenv OA_HOME

楼主(2013-10-25):
回复 网友A:

   没用的。换了个版本就好了,可能是系统缺少某个库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家现在流行那个版本啊,谢谢,想学数字后端的路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encounter 9.1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01316&highlight=encounter9.1你可以看看这个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