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个transaction的value代表的意义...见图

楼主(2013-09-09):
如下图所示,有没有人知道下图的tr_deal那一行末尾对应的value的值是什么意思,如何修改这一块的值...?谢谢

网友:
对象句柄啊。。。。可以在uvm_object_value_str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还以为是这个值不同导致比较错误的...最后发现是unsigned char 型变量溢出后重新计数,而matlba语言中的数据溢出后还是最大值FF...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