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用EDK调用ISIM进行仿真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3-09-09):
各位大神,我在用EDK进行仿真的时候,调用ISIM进行工作,仿真的波形能够看到,但是模块连接的时钟始终是“0”,这样运行一段时间之后暂停之后再继续,时钟就有了,但是结果已经完全错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开始运行的时候没有时钟呢?ps: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modelsim试一下,如果还有问题应该是你的代码或者仿真流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