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问题

楼主(2013-09-09):
大家好!我在跑DRC时遇到如图错误,显示是网格检测出错,因为我的是0.18um工艺,我设置了网格是0.005um,这个也跟他提供的工艺文档符合,但是我改了之后 ,再把元件拜访合适了,当时还是会报错,请问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手动改要死人的。
procedure(NL_RoundGridSub(point grid)
point=list(round(car(point)/grid)*grid round(cadr(point)/grid)*grid )
)

procedure(NL_RoundGridS(cv,grid)
foreach(shape cv~>shapes
  if((shape~>objType == "rect")
   then
   shape~>bBox=list(NL_RoundGridSub(car(shape~>bBox),grid) NL_RoundGridSub(cadr(shape~>bBox),grid))
  )
  if((shape~>objType == "path")
   then
   newpoints=nil
   foreach(point shape~>points
    newpoints=cons(NL_RoundGridSub(point grid ) newpoints)
   )
   shape~>points=newpoints
   shape~>width=round(shape~>width/2.0/grid)*2.0*grid
  )
  if((shape~>objType == "polygon")
   then
   newpoints=nil
   foreach(point shape~>points
    newpoints=cons(NL_RoundGridSub(point grid ) newpoints)
   )
   shape~>points=newpoints
  )
)
foreach(inst cv~>instances
  inst~>xy=NL_RoundGridSub(inst~>xy,grid)
)
)

procedure(NL_RoundGridCB(theform)
cv=geGetEditCellView()
grid=theform~>NL_GSfieldgrid~>value
NL_RoundGridS(cv,grid)
)

procedure( NL_RoundGrid()
  let( (NL_GSfieldlib  NL_GSform1 )
   NL_GSfieldgrid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NL_GSfieldgrid   ?value 0.01    ?prompt "Final Grid:"   ?editable t);
   NL_GSform1      =hiCreateAppForm(  ?name 'NL_GSform1  ?fields list(NL_GSfieldgrid ) ?callback "NL_RoundGridCB(hiGetCurrentForm())");
   hiDisplayForm(NL_GSform1);
  )
)

NL_RoundGrid()
复制代码另存为offgrid
用法:
1. Select the layout
2. in CIW, type: load("pathname/offgrid")
3. “Enter” to Execute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想问下,如果手动改会怎样??经常容易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下offgrid报错的数目,如果一个一个改的话操作量很大。当然,很多offgrid其实是连锁的,改好一个也能改好一串。
    楼上的大学是基于skill语言的吧?用L-EDIT的小弟就望洋兴叹了。

网友:
楼上大牛呀!很实用,但是看不太懂啊。

楼主:
最近好像出了点问题,出现错误:*Error* quotient: can't handle (-1.5625 / nil)
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