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经典资料 stm32 IAP过程

楼主(2013-09-09):
通俗易懂的STM32 IAP过程。

顺便抛个砖,我如果将程序放在ram里面运行,不用中断,然后擦除flash,然后边接受边写FLASH,这构思是否可行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唉,,, stm32  有啥好资料

网友:
若IAP的loader部分,在RAM中,也可以,不过要先解决下面2个问题
1、掉电就丢失了,然后如何实现再次IAP功能?
2、如果IAP过程中,突然掉电或者USB通讯挂掉,如何处理?

网友(2014-09-13):
回复 楼主:

    学习学习啊

网友(2018-02-07):
楼主的构思很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