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与PAD相连MOS drain 用ESD rule 画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3-09-09):
我看到很多版图中,将与PAD相连的MOS管的漏用ESD rule画? 有必要吗?能改善什么?
漏结增大,我觉得ESD来时更容易触发,电流更容易从这个地方走。
加salicide block 层增加漏极电阻可以改善漏栅耐压吗?类似于LDMOS。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人气啊

网友:
先看看书,基本的原理了解一下,esd相关的书籍或者fab的esd design guide都有说明
一两句话说不完

网友A:
我看到很多版图中,将与PAD相连的MOS管的漏用ESD rule画? 有必要吗?能改善什么?
     有必要,改善采用multi-finger布局方式的MOS管的导通一致性。
漏结增大,我觉得ESD来时更容易触发,电流更容易从这个地方走。
      设计规则的确会使得漏结增大,但是这个与触发电压的关系不大。
加salicide block 层增加漏极电阻可以改善漏栅耐压吗?类似于LDMOS。
      加SBK层相当于在漏极增加了一个ballast resistor,从ggNMOS的放点曲线上理解就是,这个ballast resistor可以使得ggNMOS的Vt2>Vt1,以改善其导通时的uniformit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细心回复

网友:
4楼回复得很好

网友(2013-10-12):
是的,有必要,否则容易发生ESD不过关的情况。

网友:
除了加SAB外,我觉得漏极变长也有利于增加漏极电阻,让电流导通得更加均匀

网友:
和pad相连的MOS 一种是esd 保护器件,另一种是内部器件
1.如果不按照ESD rule layout ESD电流容易走表面,打坏gate,按照ESD rule是增加了表面电阻,使得电流往下走,更均匀,ESD 性能更好,
2.0.18工艺下ESD 保护电路基本都要加sab因为现在工艺都用到salicide ,使得就算拉开contact与poly的间距也不能使得电阻增加多少,所以必须加sab

网友:
ESD是什么意思,请教一下

网友(2013-11-26):
还是防止ESD的,论坛里有资料,下来看看

网友:
按照ESDrule画MOS,并且拉开C/G的距离

网友(2016-10-28):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对我很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electrostatic discharge静电漏电

网友(2022-03-18):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很多版图中,将与PAD相连的MOS管的漏用ESD rule画? 有必要吗?能改善什么?
     有必要,改善采用m ...

你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接pad的mos管做二级ESD防护时,对mos管的finger width有要求么?感谢!

网友:
漏极Contact 到Gate 距离 变大 有利于增加漏极电阻,1.ESD电流更不容易流向MOS位置,2.更容易从ESD电路 流过, 有助于提高ESD 鲁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