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两个关于蒙特卡洛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3-09-09):
请教各位高手,做电路时进行蒙特卡洛仿真,模型库中包含mc_model和mis_model.1)两个仿真结果最后是求平方和再开根号吗
2)mismatch model的蒙特卡洛仿真必须在前仿进行吗,后仿要不要蒙特卡洛?合理的layout能不能抵消蒙特卡洛仿真中的mismatch偏差?

网友:
一般情况下,蒙特卡洛前、后仿用的是一样的mismatch model, 所以layout是不影响蒙特卡洛仿真的

网友(2016-09-05):
回复 楼主:

您好,想问一下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