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route之后有short violation

楼主(2013-09-09):
我在用encounter place之后看到有很多地方有congestion,没做任何修改继续route.
route之后产生很多standard cell的short violation.

我想问:
1. standard cell是encounter自动place,为什么还会产生violation?(可以理解为是工具不能完全理想化的做place & route,所以有些violation是需要手动修改的么?)
2. 这些short violation是否就是由于size不够大,route congestion而导致的?
3. 请问除了撑大size,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此问题?可否详细说明?

希望给予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congestion问题是很容易导致后面的route问题的。不知道你的congestion具体是什么情况?

网友:
standard cell 会有short? 一般的short不都是指net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提示说有拥堵, 就需要注意的, 这个很有可能就造成后边布不通了, 可以调整floorplan, 或者降低density就可以避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摆的是不规则形状,memory可摆放的位置有限,所以调节floorplan的可能性不太大。
请问下降低density的具体操作是怎样的?能否详细介绍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sorry, 表达有误.是连接standard cell的net有short violation